[技术问题解答] linux下交叉编译带opengl的qt5

楼主(2017-07-07):
All the OpenGL functionality tests failed!

楼主:
在linux下,交叉编译Qt,配置如下:
./configure -release -opensource -xplatform linux-arm-gnueabi-g++ -prefix $PWD/qtbase -no-openssl -qreal float -opengl,就报错

All the OpenGL functionality tests failed!
You might need to modify the include and library search paths by editing
QMAKE_INCDIR_OPENGL, QMAKE_LIBDIR_OPENGL and QMAKE_LIBS_OPENGL in
/opt/Qt5.3.0/5.3/Src/qtbase/mkspecs/linux-arm-gnueabi-g++.

楼主:
我要怎么办啊,有谁能够帮一下

网友A(2017-08-16):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如果解决了 就麻烦楼主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B(2017-10-18):
qmake.conf 中把这三个变量加上
QMAKE_INCDIR_OPENGL_ES2
QMAKE_LIBDIR_OPENGL_ES2
QMAKE_LIBS_OPENGL_ES2(可不加)
,再在.config 的时候用-I 和 -L把OpenGL的头文件和库的路径加上

网友C(2018-03-22):
大神,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