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降压电路MOS管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07):
大家好,如图中上图所示,是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现在我要把负载端放在MOS管的漏极端,我画了一个草图,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是否可行,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下图是对的

楼主:
上图不对吗?另外下图的电压滤波能达到效果,为啥BUCK电路上都将负载端放在MOS的源极端。

楼主:
who can help me?give me an advice. tks

网友A:
为啥BUCK电路上都将负载端放在MOS的源极端。
=====================================
1 . 就你上面两个图而言,都是把负载接在MOS的漏极,因此,否定了你的 “ 都将负载端放在MOS的源极端。” 的说法

2 . 不限定把负载接在源极,还是接在漏极。
    如果把负载接在漏极方便,那么就把负载接在漏极
    如果把负载接在源极方面,那么就把负载接在源极。

楼主:
是我没仔细看清楚第一种电路的MOS管,是PMOS。我发这个帖子的主要目的是想搞清楚使用NMOS管进行降压,将负载放在漏极和源极端,对于滤波效果和电感L、二极管D和电容有什么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BUCK电路上都将负载端放在MOS的源极端。
=====================================
1 . 就你上面两个图而 ...

版主,两个电路是等效的吧。

网友:
对于滤波效果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