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低漏电高压三极管,MOS管

楼主(2017-07-07):
做一个电场感应取电电源,给在线传感器供电,要把数百伏uA级电源转化成低压直流;所用硅材料三极管,可控硅室温漏电在数十nA级别,高温时就达到uA级别了,MOS管漏电则更大,达到数百nA级别,目前使用碳化硅材料器件,这要承受高昂价格,大体积;这论坛上看到有低漏电的硅二极管,有对应的低漏电三极管,可控硅与MOS管吗?

网友A:
理论上讲, 去掉温度因素和外部封装绝缘材料, PN 结的面积越小, 漏电流应该会越小.

网友B:
Ti有能量采集器IC,你这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有能量采集器IC,你这能用么

知道,价格与效率优势不如用碳化硅器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 去掉温度因素和外部封装绝缘材料, PN 结的面积越小, 漏电流应该会越小. ...

就是要找电流容量小的器件,可实际找到的都离要求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