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10uv—1mv微弱信号检测(频率响应DC—5kHz)

楼主(2017-07-07):
近期在做的微弱检测是实验:10uv—1mv微弱信号检测(频率响应DC—5kHz)(交流的时候输入的是方波)
我目前的做法是前置放大器+PGA281仪表数控放大+四阶低通滤波+STM32检测,出现的问题是100mv以下的微弱信号输入时,输出的波形是很抖的。输入再减小的话出的波形就是正弦波的轮廓,但是狠抖并且噪声现象明显,很多毛刺。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处在前置放大器不能放大那么微小的信号把,先问下论坛里有没有能人能够给出一些建议和帮助呢,万分感谢

楼主:
交流的时候输入是正弦波,我打错了

楼主:
@maychang 听tyw说您是行家,嘻嘻,冒昧打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 听tyw说您是行家,嘻嘻,冒昧打扰了

不知道你的“前置放大器”是个什么电路。
从现像描述看,似乎是受到较强噪声的影响。至于噪声从何而来,仅凭现有描述,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前置放大器”是个什么电路。
从现像描述看,似乎是受到较强噪声的影响。至于噪声从何而来, ...

之前用的是ad620,但是似乎不能放大那么小的信号,微弱信号淹没在噪声中,前置放大至关重要,但是针对我这个指标找不出什么好的放大方法,不知有何指教呢

网友B:
前放很关键, 选用低噪声低失调的仪表放大器可说是必须的
电路很关键, 选用的元器件也要考虑带来的噪声评估
电源很关键, 足够洁净的电源环境才有分辨精密的机会
布线很关键, 降低噪声和干扰的重要因素
信号源和仪器也很重要, 有这些设备, 才能评估噪声情况和找到噪声源, 以改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放很关键, 选用低噪声低失调的仪表放大器可说是必须的
电路很关键, 选用的元器件也要考虑带来的噪声评估
...

这个讲的有点通俗了,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或者建议吗

网友B:
这是个高难度的任务, 微弱信号也算论坛里的热点话题,
我觉得你先好好地找一些微弱信号放大的资料帖子来学习一下.
另外我也搜集了一些, 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834276-1-1.html

楼主:
这个指标怎么感觉有点子差哦,你有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