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看不懂,谁给详细解释下?

楼主(2017-07-07):
如图的USB下载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图中Q1 Q2 Q11又是什么功能?

网友A:
CH340 是个 USB 转 RS232 的转换芯片, 至于怎么实现下载, 你还得看被下载的器件的下载控制逻辑和编程协议

网友B:
就是个usb下载程序的电路,三极管就是开关的作用

网友C:
上位机可以单独控制RTS和DTR。
Q2是从51吸大电流用的,因为仅仅RTS为低吸不了多少电流,Q2扩流100倍。
Q1做逻辑门用的,Q11提供驱动电流来点灯的。

网友D: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