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关于触摸芯片TSM12的疑问

楼主(2017-07-07):
有人用过12通道的TSM12 芯片吗,本人在使用它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请教论坛前辈。
按下与松开时,都会产生中断,怎么将松开的中断滤掉呢?计数方式奇数时忽略好像不太好,首先松开时虽然有中断,并且会有值,但是有时是空值.按下与松开错位了就不好办了!有用过这款芯片的吗?我看了半天手册也没这方面的硬件解决。请问怎么处理呢?最好是用过的说一下,谢谢!

去找技术支持,去年用这个做过项目,具体细节忘了,唯一印象深的(价格贵,上电延迟一会时间等待芯片电源稳定)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现在用这个片子经常不能识别触摸按键,请问是什么愿意啊,还望解答,谢谢。

网友B(2017-08-23):
您好,可用台湾通泰TTP259来试试

网友C(2018-05-11):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现在用这个片子经常不能识别触摸按键,请问是什么愿意啊,还望解答,谢谢。 ...

我也是,你后面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你后面解决了么。。

这都是一年前的帖子了,我是因为触摸按键画板没画好的原因,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一年前的帖子了,我是因为触摸按键画板没画好的原因,希望能帮助到你 ...

哈哈 我也重新绘制了板子。。。

楼主(2018-06-1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现在用这个片子经常不能识别触摸按键,请问是什么愿意啊,还望解答,谢谢。 ...

首先硬件问题  , 然后是软件问题, 软件问题注意是否开了中断等,好久没有搞了这个芯片了

网友D(2019-01-21):
水位检测   +   滑轮滑条   +  触摸方案

网友E(2019-03-04):
TSM12  ADS代理商 需要可以联系 QQ122803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