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例程485的结果

楼主(2017-07-07):
都说485和232的通信协议完全一样,那用TI的例程485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只是需要硬件上做方向控制。可是偶的板子不知啥毛病,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A:
你是用232转485的模块连接电脑和板子的吧?

网友B:
通过232的TX脚信号来控制485芯片的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C:
RS232与485都是串口通信,它们之间可以转换,接受与发送数据应该一样,只是传输速率不一样吧

网友D:
虽然485与232都是串口,但是传输速率可不一样,485要快

网友E:
电平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不能这么直接用吧

网友F:
主要考虑方向是电平是否相同   波特率传输是否相同   是否存在电磁干扰  基本就这些了   自己多多动手调一调   应该没问题   呵呵

网友G:
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H:
串口的通信程序没有问题吧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TI的芯片?

网友J:
上图看看你的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232的能够正常通信吗?

网友L:
485通信之后是需要释放总线的。

网友M:
这个硬件控制方向是使能按钮

网友N:
示波器测量IO的电平了吗

网友O:
建议使用分。析。仪测试一下。

网友G:
使用隔离芯片了吗?

网友H:
先直接对连接,试试串口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I:
TI的一些芯片都是集成的485通信的。

网友J:
可能是内部设计的原理问题。

网友K:
如果232通信正常就可以实现485的通信。

网友L:
占用了总线就会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M:
完整没有反应是信号收不到吗?

网友N:
485和232的通信方式一样的。

网友O:
这个捕获的数据是不是你发送的数据呢?

网友P:
波特率传输是否相同

网友Q:
这个数据协议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双工一个是半双工的控制方式的。

网友R:
他们的传输速率不一样的,485要快

网友S:
其实485与232的在程序实现上差异不是很大的。

网友T:
是否存在电磁干扰

网友U:
232与485都是串口通信,它们之间可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