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马达转速?

楼主(2017-07-07):
如题 我想利用单片机控制马达转速,不知有何办法? 也即是,如何用 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A:
用PWM来控制啊,定时器中断。

网友B:
利用单片机生成pwm波形,通过电机驱动对马达进行调试

网友C:
什么马达?不同的马达,控制方法差别太大了。。。

网友D:
是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

网友E:
控制电机两端电压就能控制转速,
控制电流是控制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