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5418为什么下载不进呢

楼主(2017-07-07):
提示:chosen derivative (msp430f5418a) and actual hardware (device_unknown) do not match

网友A:
为什么呢,应该是完全兼容的啊

网友B:
应该是芯片选择不对吧,芯片没有改5418A,还是原来的5438吧

网友C:
芯片不对

网友D:
根据内容说是 选则的不相符!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F:
主要是由USB驱动引起。

网友G:
和实际的硬件设备不匹配

网友H:
决方法:首先,删除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面的umpf3410.i51及umpusbvista;其次,首动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
查看option中的芯片选型是否对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J:
msp430f5418a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K:
这个没有遇到过,这是iar报错吗?

网友L: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的?

网友E:
选择的器件型号和实际硬件不匹配。

网友F:
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G:
重新选择芯片试试。

网友H:
重启电脑运行

网友:
是否和你所用的芯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