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长度配置成512的整数倍的时候才能正常返回数

楼主(2017-07-07):
68013在VC里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读数据
只有在长度配置成512的整数倍的时候才能正常返回数

网友A:
你自己写的?

楼主:
是用开发板的一个例程试的

楼主:
读的长度不为512的整数倍的时候,余出来的数据就返不回来了

网友B: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嗯,要修改哪里呢

网友C:
帮顶一下,偶也不懂

楼主:
好吧, 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