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 51 每次下载完后都要拔电后重新插电 ,程序才运行

楼主(2017-07-07):
jet 51 每次下载完后都要拔电后重新插电 ,程序才运行

网友A:
如果是在线仿真应该不会存在拔电再重新上电的情况

楼主:
如果是下载程序后要脱机运行呢

网友B:
那肯定是在下载程序后将JET51拔电后再给IC供外部电源

网友C:
嗯,这样IC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是有点不方便
STC 下载后能自动执行, 看看 JET51 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这就是为什么STC价格稍贵,但用的人还是占多数,同样是8位单片机,STC已经成熟稳定了

楼主:
不要这么直接吧。。。

网友F:
stc,来撒,互相伤害啊

网友G(2017-08-09):
自己用74HC245或244做一个隔离电路,下载时给目标板断电,然后启动JET51编程,编程结束,给板子上电就运行了,这样不需要频繁插拔JET51的接头,10pin的,实际是用到6pin,一并在隔离电路的板子上改好。
我用了好几年,很方便,因为我一直习惯了ISP下载-运行的方式调试,从来不用仿真。尤其在79F166A这种LED驱动的板子上,即使JTAG口用于驱动LED,由于有了244的驱动增强,照样可以在线下载程序,不受原装JET51驱动能力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