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枚举set address包发送给hid设备,执行失败

楼主(2017-07-08):
      这一段不看也没什么关系,可以直接看第二段。由于需要延长usb传输距离,希望能通过网线传输,因此先利用fpga接收电脑发来的包然后再网线传输,另一端fpga再接收网线传输的包并传输给usb设备(这个usb设备是hid鼠标键盘的接收器,不是自己开发的,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现在这里。枚举过程中设置地址之后,设备回复了零字节的数据包,host回复了ack,应当是设置生效了。第三阶段,host再次向新地址请求描述符的时候,usb设备却没有回复。而当我把新地址改成之前的缺省地址时,usb设备又可以回包了。所以问题是:设置地址似乎没有生效,usb设备还是缺省地址。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别人有说过,如下面:
  1)Index[697 - 699]:表示主机向默认地址发送SET_ADDRESS指令包。
 2)Index[701 - 703]:表示设备完成SET_ADDRESS指令后,给主机发送一个空应答。
  3)Index[705 - 710]:表示主机向地址DEC=01重复发送SET_DESCRIPTOR指令包,但设备无任何应答,因此该事务包设备并没有接收到。   4)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固件中设置地址的代码执行失败。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成功,查下单片机的寄存器是不是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成功,查下单片机的寄存器是不是成功了

工程中用的是fpga以及TI的 Tusb1210,fpga里的信号都是用的chipscope抓的,usb设备的状态目前是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