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GRBL二:串口控制命令及代码解析

楼主(2017-07-08):
           GRBL二:串口控制命令及参数解析单片机串口跟电脑连接,测试GRBL串口命令

1.输入:“$”显示如下:

$$(view Grbl settings) //命令“$$”查看GRBL设置
$x=value (save Grbl setting) //保存设置
$H (run homing cycle)//返回原点
? (current status)//显示当前坐标
ctrl-x (reset Grbl)//复位
2.输入:“$$”显示如下

$0=400.000000 (x, step/mm)//X轴每毫米多少步设置,计算得到:(一圈多少步*驱动倍频数)/电机转一圈前进多少
// 毫米
$1=400.000000 (y, step/mm)
$2=250.000000 (z, step/mm)
$3=10 (step pulse, usec)////一个周期中低电平的拉低时间,设置第二个定时器定时时间的
$4=400.000000 (default feed, mm/min)//G0使用,快速从A点到B点,值越大速度越大
$5=500.000000 (default seek, mm/min)//G1 G1 G3使用,G代码中未设置进给速度时使用,eg:平时
//G01x10y10f500时候500就是进给速度,如果不指定时候就用这个
$6=33092 (step port invert mask, int:0x8144)//XYZ step direction引脚bit设置
$7=25 (step idle delay, msec)
$8=500.000000 (acceleration, mm/sec^2)//加减速大小,数值越大加减速时间越小
$9=0.050000 (junction deviation, mm)
$10=0.100000 (arc, mm/segment)//角速度
$11=25 (n-arc correction, int)
$12=3 (n-decimals, int)
$13=0 (report inches, bool)
$14=1 (auto start, bool)//自启动设置位
$15=0 (invert step enable, bool)
$16=0 (hard limits, bool)
$17=0 (homing cycle, bool)//与回原点有关的
$18=0 (homing dir invert mask, int:0)0
$19=25.000000 (homing feed, mm/min)
$20=250.000000 (homing seek, mm/min)
$21=100 (homing debounce, msec)
$22=1.000000 (homing pull-off, mm)
ok

不仅可以显示当前设置参数,还可以修改参数例:输入:“$0=500”会显示OK,再输入"$$"查看参数发现已修改

修改后会自动保存到EEPROM,可以修改每个参数的值
3.输入:“?”显示当前位置如下

4.输入G代码:
eg:"G00X10Y10" 快速移动到(10,10),进给速度用的default中的$4,注意(10,10)是绝对时间
如果当前位置为(10,10),再输入G00X10Y10将不移动,因为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