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GRBL-G代码介绍

楼主(2017-07-08):
G代码

功能说明
指令格式
G00
快速定位
G00  X__  Y__  Z__
G01
直线插补
G01  X __ Y __ Z__;一般直线插补模式

N100 G01  X__ Y__, C__
N105 G01  X__ Y__       ;转角倒角模式
,C__ :假想转角处到倒角切削开始点或终点的距离

N100 G01  X__ Y__ ,R__
N105 G01  X__ Y__        ;转角倒圆角模式
,R__ :转角的圆弧半径,N100和N105的交点处执行圆角倒角

G17;
G01 A_X_(Y_);
直线角度模式
A:直线与平面第一轴的夹角
X:终点的X坐标
G02
圆弧插补(顺时针)
G02  X__  Y__  R__  F__
R  :圆弧半径
G03
圆弧插补(逆时针)
G03  X__  Y__  R__  F__
G04
暂停
G04  X__或G04  P__
G02.1
渐开线插补(顺时针)
G02.1  X__  Y__  I__  J__ F__ P__
I,J  :圆弧中心坐标
P  :螺距数,回转数
G03.1
渐开线插补(逆时针)
G03.1  X__  Y__  I__  J__
G02.3
指数函数插补(正转)
G02.3  X__  Y__  I__  J__  R__  F__ Q__
I、J:角度;
R:定数值;
F:初期进给速度;
Q:终点进给速度。
G03.3
指数函数插补(反转)
G03.3  X__  Y__  I__  J__  R__  F__ Q__
I、J:角度;
R:定数值;
F:初期进给速度;
Q:终点进给速度。
G05
高速高精度制御Ⅰ
G05  P10000 ;高速高精度制御开启
G05  P0     ;高速高精度制御关闭
G05  P3  ;高速加工开启
G05  P0  ;高速加工关闭
G05.1
高速高精度制御Ⅱ
G05.1  Q1   ;高速高精度制御开启
G05.1  Q0   ;高速高精度制御关闭
G05.2  Q2  X0 Y0 Z0;自由曲面高精度模式开启
G05.1  Q0          ;自由曲面高精度模式关闭
G07.1
圆筒插补
G07.1 C__
C:圆筒半径
G09
正确停止检查
G09
G10
程式参数输入/补正输入
G90 G10 L2 P__ Xp__Yp__Zp__
G91
P:0  外部工件坐标
1      G54
2      G55
3      G56
4      G57
5      G58
6      G59
P为0~6以外数字时,P之值视为1。P省略时,视为现在选择中的工件坐标补正量输入。

G10  L10  P__  R__;
P:补正号
R:补正量

G10  L10  P__ R__ ;长补正形状补正
G10  L11  P__ R__ ;长补正磨耗补正

G10  L12  P__ R__ ;径形状补正
G10  L13  P__ R__ ;径磨耗补正
G11
程式参数输入取消

G12
圆切削CW
G12  I__ D__ F__
I :圆的半径(增量值)
D :补正号
①从圆心下刀
②以圆弧方式逼近轮廓
③铣圆弧路径
G12.1
极坐标插补模式开始
G12.1
G13
圆切削CCW
G13  I__ D__ F__
I :圆的半径(增量值)
D :补正号
G13.1
极坐标插补模式取消
G13.1
G15
极坐标指令取消
G16
……
G15
G16
极坐标指令有效
N1005  G16
N1010  G9x G01 X__ Y__
……
N2000  G15
其中N1010句中的X__表示极坐标半径,     Y__表示极坐标角度
G17
平面选择X-Y
铣削M36*0.75螺纹范例:
本范例假定螺纹中心点(0,0);螺纹刀直径33.244。
G00 G90 G80 G40 G49 G54 X0. Y0.
S4000 M13
G00 G43 H2 Z50.
Z10.
G01 Z0. F800.
G41 D__
G02 Y1.378 J0.689 F600.
G17
G02 Z-15. J-1.378 P20. F600.
G02 Y0. J-0.689
G00 Z80.
G40
M05
M09
M30
先用与螺纹刀等直径的铣刀编程(全圆切削,刀具偏置方向为right),求得Y、J值,以及X、Y坐标值,然后代入上述程序范例
G18
平面选择X-Z

G19
平面选择Y-Z

G20
英制指令
G20
G21
公制指令
G21
G27
参考原点检查

G28
参考原点复位
G28  X__ Y__ Z__
G29
开始点复位
G29  X__ Y__ Z__
G30
在第2~4参考原点复位
G30  P2(P3,P4) X__ Y__ Z__
G30.1
复位刀具位置1

G30.2
复位刀具位置2

G30.3
复位刀具位置3

G30.4
复位刀具位置4

G30.5
复位刀具位置5

G30.6
复位刀具位置6

G31
跳跃

G31.1
跳跃1

G31.2
跳跃2

G31.3
跳跃3

G32
螺纹切削(普通导程)
G32 Z__ F__ Q__
Z:螺纹切削方向轴位址及螺纹长度;
F:长轴(移动量最多的轴)方向的导程
Q:螺纹切削开始位移角度(0~360°
G33
螺纹切削(精密导程——英制螺纹)
G33 Z__ E__  Q__
Z:螺纹切削方向轴位址及螺纹长度;
E:长轴(移动量最多的轴)方向的导程,1英寸中含有的牙数
Q:螺纹切削开始位移角度(0~360°)
G34
圆周排列孔循环
G34 X__ Y__ I__ J__ K__
X,Y :圆周孔循环的中心位置
I :圆半径,正数表示
J :最初钻孔点的角度,反时针方向为正
K :钻孔个数,范围1~9999,不可为0,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G35
直线角度排列孔循环
G35 X__ Y__ I__ J__ K__
X,Y :起点的坐标,受G90/G91的影响
I :间隔,两孔之间的直线距离
J :角度,阵列方向与X轴的夹角,反时针方向为正
K :孔的个数(包括起点在内),设定范围为1~9999
G36
圆弧排列孔循环
G36 X__ Y__ I__ J__ P__ K__
X,Y :圆弧中心坐标
I :圆弧半径
J :最初钻孔点的角度,反时针方向为正
P :角度间隔
K :孔的个数
G37
自动刀长测定
G37  Z__ R__ D__ F__
Z  :量测轴位置及测定位置的坐标值
R  :以量测速度开始移动的点至测定位置的距离
D  :刀具停止范围限定
F  :量测速度
G37.1
棋盘排列孔循环
G37.1 X__Y__ I__ P__ J__ K__
X,Y :起点坐标
I :X轴间隔
P :X轴方向的个数。指定范围1~9999
J :Y轴的间隔
K :Y轴方向的个数
G38
刀径补正  向量指定
G38 I__  J__
仅在径补正模式中使用
G39
刀径补正  转角圆弧补正
G39 X__ Y__
仅在径补正模式中使用
G40
刀径补正  取消

G41
刀径补正  左

G42
刀径补正  右

G40.1
法线制御  取消
G40.1  X__ Y__ F__
G41.1
法线制御  左  有效
G41.1  X__ Y__ F__
G42.1
法线制御  右  有效
G42.1  X__ Y__ F__
G43
刀具长设定  (+)
G43  Z__ H__
…….
G49  Z__

G44
刀具长设定  (-)
G44  Z__ H__
…….
G49  Z__
G49
刀具长设定  取消

G43.1
第1主轴制御  有效

G44.1
第2主轴制御  有效

G45
刀具位置设定  (扩张)
G45  X__  D__
以补正量**区中设定的补正量,作移动方向的伸长量
G46
刀具位置设定  (缩小)
G46  X__  D__
以补正量**区中设定的补正量,作移动方向的缩小量
G47
刀具位置设定  (二倍)
G47  X__  D__
以补正量**区中设定的补正量的2倍,作移动方向的伸长量
G48
刀具位置设定  (减半)
G48  X__  D__
以补正量**区中设定的补正量的2倍,作移动方向的缩小量
G47.1
2主轴同时制御  有效

G50
比例缩放  取消
G50
G51
比例缩放  有效
G51  X__ Y__ Z__ P__
X,Y,Z :比例缩放中心坐标
P  :比例缩放倍率
G50.1
G指令镜像  取消
G50.1  X__ Y__ Z__
G51.1
G指令镜像  有效
G51.1  X__ Y__ Z__
G52
局部坐标系设定

G53
机械坐标系选择

G54
工件坐标系  1  选择

G55
工件坐标系  2  选择

G56
工件坐标系  3  选择

G57
工件坐标系  4  选择

G58
工件坐标系  5  选择

G59
工件坐标系  6  选择

G54.1
工件坐标系选择扩张48 组

G60
单方向位置定位
G60 X__ Y__ Z__
G61
正确停止检查模式

G61.1
高速高精度制御
G61.1  X__ Y__ F__
G62
自动转角进给率调整
G62
G63
攻牙模式
切削百分率固定为100%
进给保持无效
单节停止无效
G63.1
同期攻牙模式  (正攻牙)

G63.2
同期攻牙模式  (逆攻牙)

G64
切削模式

G65
使用者巨集  单一呼叫

G66
使用者巨集  状态呼叫A

G66.1
使用者巨集  状态呼叫B

G67
使用者巨集  状态呼叫C

G68
坐标回转  有效
Gn G68 α__ β__ R__
n :平面选择码(17,18,19)
α__ β__ :回转中心的坐标值
R :回转角度,反时针方向为正
    范围-360.000~+360.000
G69
坐标回转  取消
G69
G70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1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2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3
固定循环  (步进循环)
G73 X__ Y__ Z__ R__ Q__ F__ S__
X__ Y__ Z__:孔位置资料
R__:R点
Q__:步进量
F__:进给速度
S__:主轴转速
G74
固定循环  (反向攻牙)
G74 X__ Y__ Z__ R__ Q__ F__ S__
X__ Y__ Z__:孔位置资料
R__:R点
Q__:步进量
F__:进给速度
S__:主轴转速
G75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6
固定循环  (精搪孔)

G77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8
使用者固定循环

G79
使用者固定循环

G80
固定循环取消
G80
G81
固定循环(钻孔/铅孔)
G8△(G7△) X__ Y__ Z__ R__ Q__ P__ F__ L__ S__,S__,I__,J__;
G8△ (G7△)X__ Y__ Z__ R__ Q__ P__ F__ L__,S__,R__,I__,J__;
G8△(G7△) :孔加工模式
X__ Y__ Z__ :孔位置资料
R__ Q__ P__ F__ :孔加工资料
(R:指R点
  Q:每次切削量的指定,增量值输入
  P:暂停时间
  F:钻孔速度或螺纹的螺距)
L__ :重复次数
S__ :主轴旋转速度
,S__,R__:同期切换或是规复时的主轴旋转速度
,I__:位置定位轴定位宽度
,J__:钻孔轴定位宽度
G82
固定循环(钻孔/计数式搪孔)
G82 X__Y__Z__R__F__P__
P:暂停时间
G83
固定循环(深孔钻)
G82 X__Y__Z__R__Q__F__
Q:每次切削量,增量输入
G84
固定循环(攻丝)
G84 X__Y__Z__R__F__P__
F:螺距
P:暂停时间
G85
固定循环(搪孔)

G86
固定循环(搪孔)

G87
固定循环(反搪孔)

G88
固定循环(搪孔)

G89
固定循环(搪孔)

G90
绝对值指令
G90  X__ Y__ Z__
G91
增量值指令
G91  X__ Y__ Z__
G92
机械坐标系设定
G92  S__ Q__
S:最高钳制转速;
Q:最低钳制转速
G92.1
工件坐标系设定

G93
逆时间进给

G94
非同期进给(每分进给)
G94
G95
同期进给(每转进给)
G95
G96
周速一定制御  有效
G96  S__ P__
S:周速度
P:周速一定控制轴指定
G97
周速一定制御  取消
G97
G98
固定循环  起始点归复
G98
G99
固定循环  R点归复
G99
G113
主轴同期控制  取消

G114.1
主轴同期控制  有效
G114.1  H__ D__ R__A__
H:基准主轴选择
D:同期主轴选择
R:同期主轴相位偏移量
A:主轴同期加减速时间常数
M98
副程式呼叫
M98  P__ H__ L__
P :指定副程式的程式号
H :指定副程式中,开始执行的顺序号,当H省略时,副程式从最前头的单节开始执行。
L :副程式重复执行的次数
M99
副程式结束
M99  P__
P :指定副程式结束后,返回呼叫程式的顺序号
M198
IC卡副程式呼叫
M198  P__ L__
P :欲呼叫副程式存于IC卡内的程式号
L :副程式的重复次数,可省略(只呼叫一次)

网友A:
你在做什么项目?3d打印机还是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做什么项目?3d打印机还是雕刻机?

雕刻机,准备自己设计板子,做四轴的
可惜最近兜里没钱,进度缓慢。

网友B(2017-09-28):
这个代码说明还是很有用的,不过我记得G代码里有hel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