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如何驱动20毫欧小负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08):
射极跟随器?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极跟随器?没有找到

用op07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OS管扩流的V-I转換电路即可,当然MOS(N-ch的)可以并联多颗。

能给个图吗

网友A:
OP07输出电流是MA级的,可以在20毫欧电阻上得到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07输出电流是MA级的,可以在20毫欧电阻上得到多少电压

嗯,所以想请大神帮忙解决,op07输入端为峰值50mv,频率 80hz正弦波,20毫欧电阻上的电压用差分放大检测,但是现在想解决的就是op07的输出问题

网友C:
你的输入信号是纯交流50mV/80Hz,2楼方法只适用于直流。
你的负载上需要峰值2.5A电流,可以考虑使用功率运放,如LM3886实现。LM3886供电必须是双电源,而且电流要大于4A且留出一定裕量。
但需要注意:这类功率芯片失调较大,这会使输出具有相当大的误差,应该考虑手动校准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信号是纯交流50mV/80Hz,2楼方法只适用于直流。
你的负载上需要峰值4A电流,可以考虑使用功率运 ...

我查了一下LM3886需要30-40V供电,对于我的电路来说有点高,没法供电。有没有2A左右的芯片推荐一下,我后期把电阻换成30mR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LM3886需要30-40V供电,对于我的电路来说有点高,没法供电。有没有2A左右的芯片推荐一下,我后 ...

用你那个正负15V即可,实际上正负9V以上即可,但注意电流要够大。

网友D:
用LM358不行吗?

用什么运放都可以,后面加一级三极管放大或MOS放大,交流的话要注意交越失真

网友E:
20mΩ是很大的负载,不是小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0mΩ是很大的负载,不是小负载

通常称消耗功率大的负载为“重”负载,消耗功率小的为“轻”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通常称消耗功率大的负载为“重”负载,消耗功率小的为“轻”负载。

2.5A的峰值电流,在信号处理电路中算很大电流了,一般的小功率三极管也是无法使用的,比如电源电压5V,考虑到散耗功率,都超过10W了!

建议楼主要么直接用现成的大电流芯片(一般来说失调大),要么抄一个推挽功放电路过来

网友F:
20毫欧作为一般运放的负载会造成短路效果。

网友G:
op07驱动这么小的负载,这个想法本身就很邪恶。。。。。。。。。。。

网友H:
这么小的电阻上要得到几个安培的电流,可以考虑音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I:
           这个想法本身就很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