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hal函数进行uart通讯,接收时总是只能接受第一次数据,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7-07-08):
使用hal函数进行uart通讯,接收时总是只能接受第一次数据,一直找不到原因
HAL_UART_Transmit(&huart2,&cmd,1,30);    //cmd传递数据命令
HAL_UART_Receive(&huart2,(uint8_t *)RcvBuff,21,300);   //接收数据21个uint8_t型数据

就这两条命令老是在第一次接受到的数据之后,就不能再接收了。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发送没问题的,接收端每次都有信号进来,就是从第二次开始都不出数据。
望各位指导。这个真的很头疼。

网友A:
那只能看寄存器了,看那个寄存器,没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看寄存器了,看那个寄存器,没使能

那边发送的数据明明是21个。我在HAL_UART_Receive(&huart2,(uint8_t *)RcvBuff,22,300);要填写22个。真不知道为啥,不过能用了

网友B:
callback里面要写自己的驱动
发送的函数也需要加

event & ARM_USART_EVENT_RECEIVE_COMPLETE

event & ARM_USART_EVENT_SEND_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