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问如何将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通过网络发送到服务器上

楼主(2017-07-08):
请问通过什么器件可以实现以及实现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
既然是小白,不要企图一口吃成胖子,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看恐怕都看不懂。关于网络通迅方面,本站通迅技术栏目就有很多相关老帖。

网友B:
传感器的信号一般要用mcu采集,然后通过gprs、网口或wifi传输到服务器上

网友C:
1 用GPRS模块
2 串口连接电脑
3 USB连接电脑
4 增加wifi模块
5 增加TCP/IP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