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刚学习电子,请教各位大神了。

楼主(2017-07-08):
多给点信息,例如输入信号情况等,别人好判断!
手机上看像是预放大器输入级!

楼主:
jack2是AUX座子输入端,r187.r177后面是运算放大器

来自android

楼主:
C151.C144不是耦合电容吗

来自android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给点信息,例如输入信号情况等,别人好判断!
手机上看像是预放大器输入级! ...

我重新弄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配合C144丶C151让这些电容平常就充飽电,避免插入插座时出现爆音。电容可有滤波作用,不过通常是放在 ...

楼主:
引用 楼主:
jack2是AUX座子输入端,r187.r177后面是运算放大器

那两个电容和前级输出阻抗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防止前来高频信号进入后级运放,如果解调至音频范围就难以处理了!那两个电阻用来泄放后面的大的直流隔离电容上电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容和前级输出阻抗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防止前来高频信号进入后级运放,如果解调至音频范围就难以处 ...

C340.R340.C342.R342.是一阶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配合C144丶C151让这些电容平常就充飽电,避免插入插座时出现爆音。电容可有滤波作用,不过通常是放在 ...

C340.R340.C342.R342.做什么用的,属于什么电路

网友B:
音频处理电路

网友C:
楼主,
虽然它们在图中是并联在一起的,但在本电路主要原理的描述中,RC值意义不大。换言之,R*C不独立构成对信号传输产生影响的一对。然而其各自单独的作用,已由前述。

另,原理图中的两个并联元件,无所谓前后,不必强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虽然它们在图中是并联在一起的,但在本电路主要原理的描述中,RC值意义不大。换言之,R*C不独立构成 ...

你好
那我把RC去掉不用,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还是立体声输入必须要有RC吗。

楼主:
你好
如果我把RC去掉,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还是必须要有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容和前级输出阻抗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防止前来高频信号进入后级运放,如果解调至音频范围就难以处 ...

你好一阶低通滤波电阻放前面或者后面都能构成滤波电路吗

网友C:
对,应该有。

楼主:
你好
必须有的话,他这RC的取值是怎样计算的呢?求解答或者连接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我把RC去掉,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还是必须要有呢??

必须的 ,你可以计算一下它的截至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必须有的话,他这RC的取值是怎样计算的呢?求解答或者连接资料。

成熟电路中的每一个元件,在我看来都是必须有的。
你这个部分电路如果猜测为音频传输,那么当它连接工作时,在做了一些忽略后,这个并联的RC可能是“低通”滤波的τ值,截止频率可设计在20k以上,以期滤除音频以外的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