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

楼主(2017-07-08):
板子上有一模块,模块中包含了一个小型风机,为了不影响整体供电,拟想给该模块供电时,加一个滤波电路。是加磁珠好,还是加一电感比较好。请有经验的朋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电感量的选择有什么具体要求,想加表贴封装的电感,但查不到电感的过流能力,也就是电感能通过的电流,或者叫带载?

网友A:
测下风机电流
选个额定电流2倍的

网友:
串連磁珠 並連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