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速度差异

楼主(2017-07-08):
同样的程序分别在两款芯片中运行,为何有速度差异,CY7C68013A-100pin和CY7C68013A-56pin

网友A:
差异多大

楼主:
在56pin中的运行速度是100pin的大约3倍多!

网友B:
这2芯片是同一系列的,内部结构都一样啊

网友C:
是啊,外部的晶振都是24M的,同样的程序应该速度一样才对啊

网友D:
应该没有那么悬殊吧,3倍!是否程序有一些地方会不一样呢

网友E:
硬件USB的PCB设计应该多少存在不同吧。

网友F:
不可能,搞错了。

网友G:
这两颗就是、IO数目不同,应该没有那么大区别

楼主:
我的56pin的是和FPGA焊在一起的,上次刚焊完这块板,所以把100pin的程序马上烧进去看看板子好不好用,这才发现这个现象的

楼主:
同时还发现56pin的有点发热有点接近烫

网友A:
不能这么急着烧

网友H:
要仔细核对两个芯片对应连接管脚的信号方向

网友B:
是啊,顶牛了自然烫。

网友H:
热了会自动超频吗

楼主:
我再缕缕,先结贴了

网友I:
Hi,

请问你说的运行速度的差异是 以什么标准来评判的呢?另外,这两颗芯片的硬件设计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