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初学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08):
spi, FIFO, TI, ge, AC
我想要改写spi的范例程序,因为在范例中只能接受固定数量的数据,我想把它改成像uart一样,直管接收的函数,所以我萌生了下面的想法:使用time out 来做一个结束的动作,但问题是该函数一直跳不进去,我的疑惑是难倒是spi salve不能使用中断???
void SPI0_IRQHandler(void)
{
        printf("1");
        if(SPI_GetIntFlag(SPI0, SPI_FIFO_RXTO_INT_MASK))
    {
        /* If RX FIFO is not empty, read RX FIFO. */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 0)
            g_au32DestinationData[g_u32RxDataCount++] = SPI_READ_RX(SPI0);
                  g_end = TRUE;
                  SPI_DisableInt(SPI0,SPI_FIFO_RXTO_INT_MASK);
        }
}
//这是我初始化和使能中断的一些步骤
void SPI_Init(void)
{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0 as a slave,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 Configure SPI0 as a low level active device. SPI peripheral clock rate = f_PCLK0 */
    SPI_Open(SPI0, SPI_SLAVE, SPI_MODE_0, 32, NULL);

    SPI_SetFIFO(SPI0, 4, 4);
          SPI_EnableInt(SPI0, SPI_FIFO_RXTO_INT_MASK | SPI_FIFO_RXTH_INT_MASK);
    NVIC_EnableIRQ(SPI0_IRQn);

}

楼主: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关于spi同步的问题,我在一些视频上了解到,如果你接收一个数据,就一定要发送出去一个数据,像遮掩只想接收的话,是不是需要同时发送相同个数的数(0)。

网友A:
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好多那个芯片都是SPI接口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