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浮点运算的错误

楼主(2017-07-08):
引用“单片机51 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网上可收到这个程序) 加法计算方法例如:1234H+123H结果等于1246H不知为啥出这样的错误?

网友A:
用c写一个浮点加法公式,仿真 查看汇编。 然后拷贝出汇编子程序

网友B:
算的不对,那只能说程序有问题,仅此。

网友C:
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
〓◆ 浮点数转换相关资料专辑 66册 101M ◆〓

里面有几个浮点数工具很有用.

网友E:
贴出你的程序来。感觉是浮点数归一化移位的时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浮点数转换相关资料专辑 66册 101M ◆〓

里面有几个浮点数工具很有用.

谢谢,挺实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出你的程序来。感觉是浮点数归一化移位的时候的问题。

“MCS-51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用百度可以搜到这个例程,我就是从里面用的,其他的乘除法没有问题。1732+136 1732阶码 是4  136的阶码是3,应该得1868,实际却是 1745,阶码是4(阶码应该没错),不知道是哪里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出你的程序来。感觉是浮点数归一化移位的时候的问题。

                       als1=0x136;
                       AN1=0x1732;
                         pj0=0x39;
                        *pj0=jm;        //阶码 =3
                         p1=0x3a;   //查看高低位在哪个寄存器中,别错。
                        *p1=als1;
                        pj0=0x33;
                        *pj0=jma2;        //阶码=4
                        p1=0x34;
                        *p1=AN1;
                    MFAD();
                    AN1=FTB6();
                  jma2=ftbjm();
=========================
MFAD:  MOV R0,#39H;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DEC R0
       DEC R0
       LCALL BTOF
       MOV R0,#33H;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R0
       MOV @R0,A
       DEC R0
       DEC R0
       LCALL BTOF ;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3H
       MOV R1,#39H;;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LCALL FADD ;;进行浮点加法运算
LCALL FTOB ;;将结果转换成BCD码浮点数
       RET
其他部分与“MCS-51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一样的

网友E:
大哥,佩服啊,2+1的非标浮点数。 我读书的时候也用这种汇编库。包括C++后来的双字节半浮点数_half,那点效率太容易出问题了。

你知不知道C51里面有个关键字叫 float, 直接用float类型IEEE745标准的3+1的浮点库? x * 2^y  ,x的最高位必须归一化成1,然后省掉,剩下的为小数部分。 比如 1.0的float表示为 0x3F800000 .

你直接定义两个变量在 33 34 35,39 3A 3B,你问过你的链接器没有?查过map文件没有?

而且还是BCD格式,怎么看怎么像1980s 的代码库  ... ...

然后翻了眼程序(没有仔细看) =1732*10000+136*1000 =  17456000 =1745*10^4  似乎也没有错误。

如果都是整数,就别整浮点了。浮点就是个坑,C#的decimal就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