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6678 spi 只支持16位,而CDCE62005需要32位

楼主(2017-07-08):
我目前有个项目使用TMS320C6678 通过SPI控制CDCE62005,看规格书上6678 spi 只支持16位,而CDCE62005需要32位,这个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连续 2 个字一起. 可以组合起来成 32 位

网友B:
不过怎么设置 SPI, 详细看一看手册吧

网友C:
16位的芯片和32位的芯片通信   需要考虑通信的波特率一样

网友D:
通信协议必须一致   这些是必须的

网友E:
SPI 是同步模式, 不需要波特率同步问题, 只要能接受的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考虑两个16位连接的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