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不进去

楼主(2017-07-08):
ni, ip
发现有一块板子,MiniProg1就是烧程序不进去,但是MiniProg3能烧。。。

网友A:
是不是板子上有大电容啊 ....... 光板去烧一下

楼主:
没有。板子上的就 电源引脚那有0.1uF滤波电容,其他就没电容。

网友B:
这块板子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好像是有干扰信号干扰到 复位信号,具体哪里干扰进去的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