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信号干扰

楼主(2017-07-08):
(无正文)

网友A:
详细说说

网友B:
下面程序每1秒中断一次,每60秒存储一次,SIFCNT是单片机用来记数的计数器,记每秒的瞬时流量,Total_flow是总流量,结果写入FLASH正常,可是每过60秒FLASH写入后一秒左右One_T都会变的很大,不是正常的大但每次数都不一样没什么规律性,求大虾帮找找原因,为什么每次FLASH写入后一秒左右One_T都会变的很大????????忙了两天都没结果!!!!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

     InitScanIF();

     LCD_Init();

     cl_lcd();      //清屏

    Total_flow=ReadFloat((uint16 *)addr_T_F);   // 读累计流量

    WDTCTL = WDT_ADLY_1000;   //每1秒中断

    _EINT();

    IE1 |= WDTIE;         ///使能WDT中断

    while (1);

}

#if __VER__ < 200

    interrupt [WDT_VECTOR] void ISR_WDT(void)

#els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WDT(void)

#endif

    { One_T=SIFCNT;

      Total_flow=Total_flow+One_T;

      Writ_flag++;

      if (Writ_flag>=60)

      { _DINT();

       Erase((uint16 *)addr_T_F);         //擦除累计流量

       WritFloat((uint16 *)addr_T_F, Total_flow);  //写累计流量

       Writ_flag=0;                               // 写时间标志置0

        _EINT();

       }

     }

网友C: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

网友D:
应该没有,我看下

网友E:
这个可以检查下程序结构部分的吧。

网友F:
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

网友F:
是flash所使用的总线的电平信号不稳么?

网友G:
是电流过大吗?

网友H:
有干扰信号吗?

网友I:
干扰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出现强信号干扰?

网友K:
关键信号丢失了吗

网友L:
这个是什么Flash芯片?

网友M:
信号干扰是不是电源的

网友N:
你怎么测量的信号

网友O:
不影响存储器的读写就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个强信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H:
选用的是什么Flash芯片

网友I:
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强信号是什么

网友J:
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吧。

网友K:
应该是使用隔离电源试试。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N:
这个干扰信号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O:
存储器的问题,添加多个电容试试。

网友L:
Flash芯片的耗电非常大吗?

网友P:
楼主的意思是写flash的时候,有强电压??

网友Q:
这个针对程序的设计思路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网友R: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

什么强电流,对flash造成的什么影响

网友S:
这是在flash的读写时候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