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靠的有点紧 会不会有事啊?

楼主(2017-07-08):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重新设计?

网友B:
估计由于尺寸和安装问题不得不这么做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要是正规MCU大厂出的产品,性能方面影响不大

网友D:
影响?有热互扰、EMC互扰等

网友E:
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F:
生产工艺也有原因

网友G:
除了热胀冷缩,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这种EMI过不了,那这芯片可就太差了。

网友H:
即使热胀冷缩,芯片封装材料热胀冷缩系数很低很低,只要不是绝对紧配,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I:
安装个散热风扇,弄个测温的热敏元件,然后控制风扇启动和转速

网友C:
一般无影响,数字信号。

网友J:
没事,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又不是很高!

网友D:
为啥用两个MCU,两个MCU之间是隔离的吗?

楼主:
那我放心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这个一般不会有事的吧

网友K:
能用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看EMI、EMC测试。如果是内置RC震荡注意隔离问题不大,如果是外部要处理好电磁串扰。

网友L:
相互干扰是有的,,加上一些滤波电容的吧。

网友M:
这个会有些影响的,,都属于高频信号的

网友N:
单片机不会互相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