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7-07-08):
信号通过计数引脚输入,然后用readcounter()读取

网友A:
不太清楚是上升沿个数还是下降沿个数还是其他?

楼主:
显示出来的数是返回的捕获寄存器的内容或 FIFO 的输出

网友B:
仅适用于 UDB

网友C:
取决于Clock Mode(时钟模式)参数设置

网友D:
如果设置为“递增计数器”或“递减计数器”,则组件按单向计数。对于在根据时钟输入的计数输入
上的每一个上升沿,计数寄存器递增或递减一次。

网友D:
如果设置为“时钟输入和方向”或“带递增计数和递减计数的时钟”,该组件可根据递增计数器、
递减计数器和递增-递减输入进行双向计数。

楼主:
那请问为什么在输入时钟位100HZ的时候数字变化的很快,而时钟频率为5HZ的时候变化慢,数字变化的速度和始终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D:
如果Count 周期小于clock周期的话,是可能的。

网友E:
每一个有效计数输入都要和时钟同步一下才算真正的一个计数。

楼主:
那根据什么设置计数器的时钟频率呢?

网友F:
你想干啥呀

楼主:
我想让数字的变化速度和输入信号的周期同步,请问怎么设置计数器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