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接地,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7-07-08):
这个是我从国外的一个产品上看到的接地方案。我有点看不懂,请高手来解答。图的说明如下:
1. C3和C6是安规电容;
2. R1和R3分别是用三个4.75M的电阻串联得到的;

问题如下:
1. R1和R3的作用是什么?是用来给安规电容放电?
2. R1和R3分别用串联的方式,是不是为了确保不会出现3个4.75M的电阻同时短路失效?比用单独的一个大电阻要可靠?
3. 左边电机电源的接地方式没有静电直流放电回路。是不是只能作为高频干扰的泄放通道?
4. 右边系统电源的接地方式出现了一个R2  1k的电阻,在地回路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给特定频率一个更低阻抗的通道吗?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防止接地不良而引发问题

网友B:
交流信号入地,直流悬浮地?

网友C(2017-09-01):
这几种电容都是高压电容 主要针对于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