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的10位ADC进行信号的数据采集

楼主(2017-07-08):
我现在需要用MSP430F5310 单片机自带的10位ADC进行信号的数据采集,要求是每秒需要采集1000个点的,可不可以实现,并且是怎样实现?求助大家了啊,能给出代码及解释的最好的

网友A:
每秒需要采集1000个点。
应该不难,才相当于 1k采样率。可以用定时器定时触发,然后转换结束读数即可。

网友B:
LZ,我现在用的芯片的MSP430F147,这个芯片的AD模块的12位的,要利用芯片自带的AD转换模块进行AD转换是很方便的,只需要对这个模块里面涉及的几个寄存器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并利用定时器产生1/1k的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处理转换后的数字量即可,不复杂的。

网友C:
找个例程看看知道基本原理就会了

网友D: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 = 0, ADC1ConvertedVoltage = 0;
__IO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4];

void ADC1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1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Convert the ADC1 Channel 1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bat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bat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VbatCmd(ENABLE);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网友E:
看官方的固件库,里面有ADC的代码,加上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下面代码是抄过来的,你能看懂吗?

网友F:
每秒中采集1000个数据点还是很好做的啊,利用单片机的相关ADC寄存器配置好采集的类型、时钟、采集转换时间等就可以了啊,然后利用时间分配启动数据的采集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G:
若单纯是每秒采集1000个数据点的话,还是很容易实现的,请问楼主,除开采集数据还有其他啥操作功能么?这个涉及到整个系统的运行的主频快慢的问题的啊

楼主:
每采集一个数据点为2个字节的数据,单片机定时的话是可实现的,不过这个时间间隔很短的,还是有些不可取的,大家还有其他啥办法的么?

网友F:
对于每秒采集1000个数据点,相当于1kHz的采样频率,不用定时器,采用分时复用怎么样?

网友H:
多看官方例程   这个TI的官方网站上都有的   自己多看看   平时多逛21IC论坛   呵呵

网友I:
楼主可以将采集数据的程序放在while循环里面,加上适当的延时或者让你的CPU在采集数据的间隔时间内干其他事情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J:
只要控制好延时,1s钟采集1000个数据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另外每隔数据点上不要只采集一个数据的,可以多采集几个数据求平均值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的啊,这个AD数据采集的已解决了

网友K:
这个采样精度有点低的,但是没关系的,加大采集数据量的就可以弥补的。

网友L:
可以实现,这样的采样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M:
使用定时器采样触发。

网友N:
多通道采集吗?

网友O:
msp430内部含有ADC12模块,可以完成12位的模数转换

网友P:
1、设置通道
2、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3、使用采用定时器
4、设置参考电压
5、使能开始
6、采样开始
7、等待转换完成
8、把转换的值存入变量

网友Q:
设置ADC12的寄存器

网友R:
可以用MSP430自带的ADC12实现采样精度高。

网友L:
是所有数据都要做处理吗?

网友M:
ADC顺序转换都中断内部实现。

网友N:
利用DMA取出ADC转换数据。

网友O:
对精度或其他指标要求不高

网友S:
MSP430系列单片机16位ADC测试程序

网友T:
msp430单片机内的ADC12模块

网友Q:
虽然实测可以知道这个采样频率,但是实测的采样率和adc12寄存器设置的理论采样频率有很大出入。

网友R:
这个10位ADC不如12位的精度高。

网友P:
A/D转换:(都必须经过以下阶段)

网友U:
这是采用了DMA的数据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