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5.0A二极管请教

楼主(2017-07-09):
我拆了板上一个SA5.0A的二极管,标识是SA5.00A,拆的时候没注意方向,拆完发现没有二极管的正负极标识,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不出来正负,不管你红黑表笔怎么反,都量的没反应。我去网上搜过,说SA5.0CA没极性,SA5.0A有,我板子上是有标识正负方向的,所以这个二极管因该是SA5.0A,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分辨正负啦,求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一般二极管相同。

不一样啊。没标识还量不出来

网友B:
这个好像充电电路经常看到SA,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充电电路经常看到SA,SB

瞬态二级管

网友C:
换个没极性的SA5.0CA就好

网友D:
双向TVS吧

网友E:
稳压电源 限流0.1A 4V 然后红黑并联在管子上,电源不限流,红正 黑负
电源限流 则反之,如果无论正反接 都不限流,则是双向无极性

网友F:
你这款是TVS 也就是瞬变二极管,用于防护静电,起保护作用 SA5.0A是单向,在注意正负极而;SA5.0CA是双向的。  想知道好坏你可以用个几欧的电阻串上这个管子接个可调电源,把电源调整到5V以上看电流(电流打说明这个管子是好的),低于5V电流基本为0.

网友G:
CA代表双向。A代表单向,如果不清晰,直接加电压,方能测出正负、

网友H(2019-03-21):
想知道好坏你可以用个几欧的电阻串上这个管子接个可调电源,把电源调整到5V以上看电流(电流打说明这个管子是好的),低于5V电流基本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