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7-07-09):
这个电路是PWM控制输出±12V方波,但是现在想用这个电路来输出单电源,并且能切换。按说可以直接借用的,但在调试期间总是坏三极管。电路本身也有问题,没有截止状态。看了半桥驱动芯片和OCL电路,都没有合适的。用双光耦又怕直通。麻烦给个建议。

网友A:
跟随器方式输出的,只要加三极管控制输出端C的电压为想要的电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方式输出的,只要加三极管控制输出端C的电压为想要的电压就好了

电压跟随器有用?三极管怎么控制电压能变化?

楼主:
谁能给说一下啊,真是没办法。

网友B:
需求不清楚。
你需要把需求清晰地说出来。

网友B:
“但是现在想用这个电路来输出单电源”,你能不能说清楚要控制什么样的单电源?
“并且能切换”,这句说的是什么?

楼主:
长时间输出+12V或-12V,能够控制电压变换输出。只不过不像原来生成PWM波那么高频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在想用这个电路来输出单电源”,你能不能说清楚要控制什么样的单电源?
“并且能切换”,这句说的 ...

长时间输出+12V或-12V,能够控制电压变换输出。只不过不像原来生成PWM波那么高频变换。

网友B:
这个电路大致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但负载能力很低,负载重也许会烧管子。

网友C:
逻辑上可以这么做

网友C:
简单电路确实有可能有直通问题,一是可以用2路I/O分开控制,二是可以用带死区的芯片如IR2104之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上可以这么做

M2一直导通的。M1开启电压太低了。
IR2104能用负电源吗?看了应用都是单电源。全桥电路没有接负电源输出的。

网友C:
把R2数值改为3k到1K,就可以用了,其实M1开启电压不低,M1的开启电压超过11v。

网友C:
M1开启电压不低,有二极管作用

网友D:
逻辑上可以这么做

同意楼下所说将r2电阻变为1-3K

网友C:
试试这个,看如何

网友C:
试试吧,不知道那个能用

网友E:
木有看懂要求

楼主:
谢谢,仿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