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500KHZ以上的高频信号驱动mos管用什么驱动芯片或者驱动电路

楼主(2017-07-09):
求大神,,,频率达到500KHZ以上的高频信号驱动mos管用什么驱动芯片或者驱动电路

网友A:
如此高频的信号要驱动MOS管,最好找专用驱动芯片。我以前用过MAX的专用芯片,频率可达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高频的信号要驱动MOS管,最好找专用驱动芯片。我以前用过MAX的专用芯片,频率可达2MHZ ...

具体是什么芯片呢?

楼主:
不好意思... 没看明白...  你的意思是从这些公司是找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芯片呢?

自己百度一下吧。我是很久以前用的,型号不记得了,现在这类东西应该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