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通用定时器产生多通道PWM输出,会相互影响,怎么办????

楼主(2017-07-09):
STM32 通用定时器产生多通道PWM输出,会相互影响,怎么办????
#define _CH1     1
#define _CH2     2
#define _CH3     3
#define _CH4     4
#define _CH5     5
#define _CH6     6
#define _CH7     7
#define _CH8     8

#define CH1_CH4_PWM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CH1_CH4_PWM_CLK                RCC_APB1Periph_TIM3
#define CH1_CH4_PWM                    TIM3
#define CH1_PWM_GPIO_PORT              GPIOC
#define CH1_PWM_PIN                    GPIO_Pin_9
#define CH2_PWM_GPIO_PORT              GPIOC
#define CH2_PWM_PIN                    GPIO_Pin_8
#define CH3_PWM_GPIO_PORT              GPIOC
#define CH3_PWM_PIN                    GPIO_Pin_7
#define CH4_PWM_GPIO_PORT              GPIOC
#define CH4_PWM_PIN                    GPIO_Pin_6

#define CH5_CH8_PWM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CH5_CH8_PWM_CLK                RCC_APB1Periph_TIM4
#define CH5_CH8_PWM                    TIM4
#define CH5_PWM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H5_PWM_PIN                    GPIO_Pin_9
#define CH6_PWM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H6_PWM_PIN                    GPIO_Pin_8
#define CH7_PWM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H7_PWM_PIN                    GPIO_Pin_7
#define CH8_PWM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H8_PWM_PIN                    GPIO_Pin_6

#define PWM_Freq                       (500 - 1)

/*******************************************************************************
** 名称: vLight_SetPWMInit
** 描述: 各通道PWM输出配置;
**      开启外设时钟及配置输出模式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vLight_SetPWMConfig(void)
{
        /*PWM输出GPIO配置*/
        vLight_PWMGpioInit();
        /*PWM输出模式配置*/
        vLight_PWMModeInit();
}

/*******************************************************************************
** 名称: vLight_PWMGpioInit
** 描述: PWM输出GPIO配置;
**      开启外设时钟及配置输出模式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vLight_PWM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CH1_CH4_PWM_GPIO_CLK| CH5_CH8_PWM_GPIO_CLK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CH1_CH4_PWM_CLK| CH5_CH8_PWM_CLK, ENABLE);
        /*引脚重映*/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配置vLight_PWM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H1_PWM_PIN |CH2_PWM_PIN |CH3_PWM_PIN |CH4_PWM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H1_PWM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H5_PWM_PIN |CH6_PWM_PIN |CH7_PWM_PIN |CH8_PWM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H5_PWM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名称: vLight_PWMModeInit
** 描述: PWM输出模式配置;
**      设置PWM工作频率,计数模式,占空比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vLight_PWMMode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定时器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DeInit(CH1_CH4_PW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Freq;                //计数值,即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不分频为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CH1_CH4_PWM,&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在向上计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配置通道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4Init(CH1_CH4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CH1_CH4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配置通道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3Init(CH1_CH4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CH1_CH4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配置通道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2Init(CH1_CH4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CH1_CH4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配置通道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1Init(CH1_CH4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CH1_CH4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CH1_CH4_PWM,ENABLE);
  TIM_Cmd(CH1_CH4_PWM,ENABLE);//先不使能能TIM

        //定时器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DeInit(CH5_CH8_PW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Freq;                //计数值,即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不分频为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CH5_CH8_PWM,&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在向上计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配置通道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4Init(CH5_CH8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CH5_CH8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配置通道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3Init(CH5_CH8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CH5_CH8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配置通道7*/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2Init(CH5_CH8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CH5_CH8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配置通道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1Init(CH5_CH8_PWM,&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CH5_CH8_PWM,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CH5_CH8_PWM,ENABLE);
  TIM_Cmd(CH5_CH8_PWM,ENABLE);//先不使能能TIM

}
/*******************************************************************************
** 名称: vLight_PWMModeInit
** 描述: PWM输出模式配置;
**      设置PWM工作频率,计数模式,占空比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vLight_SetPWM(uint8_t uCH,uint16_t uCycle)
{
        switch(uCH)
        {
                case _CH1:
                {
                        TIM_SetCompare4(CH1_CH4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2:
                {
                        TIM_SetCompare3(CH1_CH4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3:
                {
                        TIM_SetCompare2(CH1_CH4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4:
                {
                        TIM_SetCompare1(CH1_CH4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5:
                {
                        TIM_SetCompare4(CH5_CH8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6:
                {
                        TIM_SetCompare3(CH5_CH8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7:
                {
                        TIM_SetCompare2(CH5_CH8_PWM,uCycle);
                        break;
                }
                case _CH8:
                {
                        TIM_SetCompare1(CH5_CH8_PWM,uCycle);
                        break;
                }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不知道你想产生什么样的信号, 别那一大堆毛病代码出来让人给你看病, 好么

网友B:
不会吧。估计是你寄存器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