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控制组负责硬件这方面的 我不清楚我需要做些什么....

楼主(2017-07-09):
各位大佬  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控制组负责硬件这方面的  我不清楚我需要做些什么....  因为感觉控制组主要是模块的使用和以及算法   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熟练掌握AD制板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练掌握AD制板技术

我们这组打算是用32内部的AD...

网友B:
额AD不是adc采集,ad是画pcb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AD不是adc采集,ad是画pcb的软件。

O(∩_∩)O哈哈~   会错意了....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做什么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做什么板子

根据需要做。可以先看看历年题目

网友D:
小系统必备

网友E:
可以了解下姿态解算,这几年四轴的兴起,这几年的题目都与它相关。

网友F(2017-08-12):
引用 网友E:
可以了解下姿态解算,这几年四轴的兴起,这几年的题目都与它相关。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