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看i2c程序

楼主(2017-07-09):
我觉得我运气很差,新唐的sample code uart txrx function我跑不成功,原 程序我没有改过,就是不行,这个之前在这个论坛发过。i2c 双机通讯也是不行,当时通过自己的多次尝试,发现在handler中加延迟10-100us的延迟就可以了。这个我连猜都不知道该怎么猜,现在我又发现在nu-tiny上同样的程序不行,即使加延迟也不行。

错误实例,status为ox38,然后就陷入循环了。我只想问问你们sample code都是没一点问题吗???

网友A:
楼主玩的哪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的哪个板子?

M451,我把printf()去掉以后,不用延迟也可以了。

网友B:
好多人觉得I2C硬件收发器不好操作,不仅仅是这个芯片,其他的单片机也是,于是很多人喜欢自己用IO 模拟。

网友A:
看来这个单片机上是不能随便用printf了。

网友C:
中断里不要处理太多的东西,printf这个函数是库实现的,对于时钟只有12M或16M的单片机来说,执行printf要花很长时间的,不能放中断里。
以后遇到问题尽量多看手册,然后仿真找出问题,有助于提高你。

网友D:
新唐有在開免費的課程教使用mcu,建議可以去報名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