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下C51与ARM并存问题

楼主(2017-07-09):
keil4(c51)装在c盘自定的英文路径下,装完后按c51**,编译2k以上的代码不生成hex文件
是**码无效还是什么原因,请前辈们指点
另外又装了keil5(mdk),在默认路径下,装完后按ARM**,可编译2k以上M4代码,c51文件夹复制到keil5文件夹下,再按c51**,编译c51代码2k以上也不能生成hex文件,哪c51要怎样**,请前辈们指点,感谢前辈们相助。

网友A:
没有**好啊。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啊。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和**软件**。

谢谢帮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和注册机,问题依旧。换了两个注册机了。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啊,我电脑上的完全没我呢

网友A:
完全没问题。不干扰,用的不是同一个文件夹下的编译器。

楼主:
谢谢指导,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c51也要裝keil 5的版本,keil 官網應該有。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不是keil的原因,我没注意看提示,是有的例程有问题。

网友C:
噢,例程还出了问题。

网友C:
用官方的应该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