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推荐无线芯片/模块/协议选型

楼主(2017-07-09):
要做一个无线传感器网络,求各位大侠指点:

星形网络(多个传感器对应一个接收)
多个传感器要求能低功耗,电池供电
希望有组网的协议,两套能够区分工作。协议越简单越好。

不想做伸手党,就是不知道去查那个芯片或协议的资料
求大神指点方向,感激不尽

网友A:
关键是距离,按距离选择2.4G(近距)或1G以下的双向数传IC即可,协议可以参照ModBus自行编制一主多从式回话协议。另一个方法是直接用Zigbee来解决,但成本会相对较高。

网友B:
这个要看工作流程,比如是节点主动发送,发送的频繁程度,,还是由主机去采,,然后距离,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工作流程,比如是节点主动发送,发送的频繁程度,,还是由主机去采,,然后距离,平均电流 ...

谢谢回答
距离比较近,100米以内比较稳定就好,数据采集周期比较常。就是想找个比较省心的。
最近看了看CC2530,不过不太想用它的zigbee协议栈,看了看TIMAC和SimplicTI。不知是否有涉猎,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距离,按距离选择2.4G(近距)或1G以下的双向数传IC即可,协议可以参照ModBus自行编制一主多从式回话 ...

谢谢坛主回复
距离要求100米内稳定就好,现在还是想用2.4G的CC2530,因为比较好买,价格也可以。
就是不太想用zigbee协议栈,坛主研究过TIMAC或者SimplicTI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主回复
距离要求100米内稳定就好,现在还是想用2.4G的CC2530,因为比较好买,价格也可以。
就是不 ...

协议需根据应用的需求和特点来选择,网络规模不大时,类ModBus自定协议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需根据应用的需求和特点来选择,网络规模不大时,类ModBus自定协议是最合适的。 ...

好的,其实很简单的结构,就是有点惧怕“无线”,我去找找相关的资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