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报错

楼主(2017-07-09):
C51, ce, ge, I/O, IO
报错如下: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L51_BANK.OBJ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L51_BANK.OBJ没有找到。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写翻ROM bank程序啊?

网友C:
应该是路径错误吧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网友D:
这个我也知道啊,不知道道是哪个地方错了,不过还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