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的线性处理怎么搞啊?

楼主(2017-07-09):
热敏电阻的线性处理怎么搞啊?
就是整数温度时用表查。。然后没一度之间相当于线性。。。求出斜率
就可以准确地求出温度
怎么可以用excel做出线性处理呢?

网友A:
是同过430的ADC来检测热敏电阻的电压变化。

如果你是做PT100的话就需要做一些模拟信号的处理。

至于提出的的线性变化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也可以通过硬件补偿。

网友B:
测电压的变化来测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根据温度变化导致电压或者电流变化   通过端口采集电压或电流变化   再通过AD转换   实现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之后传输给MCU处理   这是一般的信号处理方式   呵呵

网友D:
用分压电阻来测量得到的

楼主:
我知道啦,多谢大家啊

网友E:
NTC热敏电阻?

网友F:
线性温度-电压转换元件

网友G:
工作温度范围内温度-电压关系为一直线吧。

网友H:
整数温度时用表查

网友I:
非线性元件必须进行线性化处理。

网友J:
线性补偿法对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进行线性化补偿

网友K:
线性电阻是比较容易识别不需要做太过于精密的计算。

网友L:
热敏电阻器的线性度极差

网友M:
别人设计过线性化处理方法---互补法。

网友F:
在通以工作电流(100uA)的条件下,元件的电压值随温度呈线性变化,从而实现了非电量到电量的线性转换

网友G:
线性NTC热敏电阻很简单。

网友H:
或者求出斜率就可以准确地求出温度

网友I:
确定增益线性补偿

网友J:
这个具体需要用算法进行补偿。

网友K:
非线性精确度不好控制。

网友L:
建议使用数字传感器。

网友M:
可以大幅度提高其精度。

网友N:
针对热敏电阻的话,需要进行补偿的。

网友O:
AD采样,然后由MCU补偿处理

网友(2019-01-28):
一堆回答,一堆废话,没有一个提出任何一种电路或者方法,

网友P:
直接用公式带入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