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为什么要重定位

楼主(2017-07-09):
中断向量为什么要重定位

网友A:
你是指在初始的时候吗?

网友B:
为了方便处理器存储器的配置,一般处理器的中断向量可以重新定位,即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放在存储器空间的任何地方。

楼主:
嗯,多谢了哈

网友C:
重定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和偏移,主要是告诉CPU该向量表是位于Flash还是Ram

网友E:
CPU找到中断向量表地址,然后根据偏移(对号入座)再找到中断地址

网友F:
不太需要关心,让编译器分配,中断向量表放的就是他们的地址。

网友G:
这是中断的入口地址

网友H:
由于一个作业装入到与其地址空间不一致的存储空间,对有关地址部分的调整过程称为重定位。

网友I:
重定位就是你本来这个程序理论上要占据这个地址

网友J:
中断向量重新映射

网友K:
是在CCS编写的重新定位吗?

网友L:
手动跳转到虚拟中断向量表?

网友D:
固定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而起始地址是可变化的。

网友E:
这样CPU就知道入口地址了。

网友F:
向量表的编写是有讲究的,跟硬件一一对应不能乱写的

网友G:
执行中断的时候PC要跳到对应的入口地址处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H:
这个地址是可以变动的,不是不变化的。

网友I: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地址现在不能让你霸占,你必须转移到别的地址,这就需要基址重定位。

网友J:
可能占用的空间需要其他的作用。

网友K:
这个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L:
由于boot占用的从0开始的Flash地址空间,所以应用程序也需要修改相应的起始地址。

网友M:
这个要跟MCU的硬件资源匹配的

网友N:
编译器自行分配

网友O:
这个没有实际去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