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09):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网友B: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网友C: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网友D:
楼上说得好啊

网友E:
内部时钟方式和外部时钟方式?

网友F:
想用外部晶振 ?

网友G:
8MHz的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H: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I:
MSP430中时钟源有低频振荡器

网友J:
一般外部时钟源会比内部稳定

网友K:
晶振的选择注意某些参数

网友L:
晶振选择看单片机的能力和你的需要,电路看晶振。

网友M:
与其它电子元件相似,时钟振荡器亦采用愈来愈小型的封装。小型封装往往要在性能、输出选择和频率选择之间作出折衷。

网友E:
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网友F:
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G:
最好使用使用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H:
采用外部时钟源时,接线方式为外时钟信号

网友I:
内部时钟源是芯片内部自带 外部为外部晶振 至于多大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最大值看你具体芯片支持

网友J:
参考有源晶振。

网友K:
理论上你可以选择0-24M'的晶振,频率越高,精度越大

网友M:
建议的电源电压容差和负载下检验振荡器的性能。

网友L:
单片机通常都会有一个最高工作频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