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2017-07-09):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主要考虑应该是电压的高低和电流的大小吧。

网友B:
时序是不是也要考虑啊?

网友C:
电压和时序

网友D:
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

网友E:
ARM的设计也有这一点吧,在电磁兼容的角度,引脚悬浮不好……

网友F:
注意之一应同时设计上电复位电路和人工复位电路

网友F:
在系统运行中出现故障时可方便地人工复位。

网友B:
DSP时钟可由外部提供,也可由板上的晶振提供。但一般DSP系统中经常使用外部时钟输入,因为使用外部时钟时,时钟的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

网友G:
若采用外部时钟,选择晶振时应对其稳定性、毛刺做全面的检验,以便DSP系统可靠地工作。

网友H:
电压待考虑

网友I:
需要注意DSP电路板设计的复杂性

网友J:
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

网友K: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L:
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

网友M:
是在考虑算法需求、成本、体积和功耗核算的基础上完成的

网友N:
未用的I/O引脚: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入引脚,则作为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处理,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出引脚,则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O:
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需要注意。

网友P: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Q:
同简单的数字电路设计相比较,面临更多相似的问题。

网友I:
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具有高性能的CPU(时钟性能超过100MHZ)和高速先进外围设备

网友J:
未用的输出引脚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K: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L:
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

网友M:
DSP的功耗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N: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O:
许多DSP(C3x、C5000)都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存储器

网友P:
C2000的watchdog关掉。

网友Q:
DSP硬件设计可以参考其他的开发板进行开发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