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没有办**常复位

楼主(2017-07-09):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上电的波形?

网友B: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解决办法是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C:
发电路图上来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那颗芯片,外围电路设计是如何的,负载重到什么程度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D:
要么是供电不正常   要么是看门狗未正常工作   你把原理图上上来   大家帮你会诊一下   呵呵

网友E:
供电不足的,建议分开供电的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你在设计电路中的电源模块时有问题。

网友G:
我觉得可能处理器芯片有问题,换一块芯片试试

网友H:
测量电路的电压了吗?

网友I:
楼主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J:
是芯片会出现重启吗?

网友J:
建议使用隔离电源供电,这样保证信号稳定。

网友K:
楼主上原理图看看怎么实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上电的波形?

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IO的电平、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复位芯片?

网友O:
原理图在哪里?

网友P:
这个都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H:
是在仿真的时候不能复位吗?

网友I:
复位信号可能不不对。

网友J:
这个负载是多大的功率

网友K:
复位电路可能设计不正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上电的波形?

电压不能为低电平设计。

网友M:
可能电平电压不能达到复位的要求。

网友O:
没有原理图根本不知道硬件电路怎么弄的

网友P:
根据别的开发板设计电路,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如果不能正常复位,就是复位芯片的原因。

网友Q:
这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大负载,试试其它电源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电路图,用专用的复位芯片如MAX809STR可能后好些,你可以测一下在负载大的时候电源的电压有没有影响,首先应该找到造成复位的几种因素再一个个排查

楼主:
大家知道的真多啊,我太差了,哎,努力吧

网友R:
用隔离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