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频转换问题

楼主(2017-07-10):
本人新手,需要将一直流电压10V以下,转换成频率信号,查过有诸如AD650等压频转换器件,但是搭好电路之后发觉AD650器件受温度影响大,漂移现象严重。请问还有更好的器件或者方法么?考虑过用AD加单片机来弄,那样电路又感觉复杂了点,PCB空间不够~,请大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A:
AD654怎么样?温漂可能小点!同系列V/F芯片应该有温漂小的吧!

网友B:
你得用AD7740这样的

网友C:
如果用 SO8 的单片机, 甚至更小封装的单片机来做, 我想体积也可以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