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哪位朋友用过28BYJ48步进电机?

楼主(2017-07-10):
哪位朋友用过28BYJ48步进电机?
电机转动后,调节转速,用手拿着都会感觉到机身突突突突的动,不知道是正常情况还是有问题?
直流马达没有这情况,机身不会感到动,只是轴转动。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就是一抖一抖的;
但抖的很小;

抖动大,可能加减速没调好吧

网友B:
不见得有问题, 说不定他的转速很低呢, 一个突, 就是一步

网友C:
转动正常不?

楼主:
嗯 是的 确实转速很低  ,搞明白了 ,就是转速太慢的事,所以突突的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D:
低频噪声和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