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7-07-10):
请教几个关于电机驱动的问题:(求指教)
问题一:下图为什么在GS极之间加个电阻?
小白觉得,根据MOS管栅源电压控制漏极电流的思路,没必要加电阻吧。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问题二:小白最近在弄小四轴,对于多旋翼或者电机之类的电机驱动(电调)应该怎么学习或者怎么下手,是否有书籍和资料可以推荐。

谢谢

一是为了MUC在初始化复位时给mos管默认电平,二是MOS管存在Cgs,Cds电容,为了泄放寄生电容电荷量

网友A:
1)不确定你的mos是电压控制电流的?那个主要是保护作用,防止门级由于静电等原因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确定你的mos是电压控制电流的?那个主要是保护作用,防止门级由于静电等原因误动作 ...

MOS管的基本特征不就是GS电压控制D极电流么?
模电书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B:
gs电阻主要是防止mcu上电时,引脚电平未知,造成可能的mos上电瞬间导通一会。
加了电阻,确保程序未控制前mos都是关闭的。

网友C:
个人愚见:MOS管的栅极必须给予特定电压,禁止悬空,否则会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网友D:
MOS的G极悬空就会导致MOS完全导通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还有问题,还缺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F:
mos管栅极的输入电阻非常大,如果悬空的话,就有可能误导通

网友G:
   MOS管“玩”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管“玩”少了!…

大佬,怎么玩MOS管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还有问题,还缺一个续流二极管。

这个图的来源算是一个已经投入生产的产品了
还有什么地方不够完善么

网友H:
防止感应电使mos误导通

网友I:
支持5#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5#的说法。

会有什么意外

网友J:
只是一个控制极的下拉电阻 到地的 不纠结

网友K(2018-06-14):
缺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L:
MOS管GS严禁悬空,如果GS存在电荷,上电瞬间MOS管是开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