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积分电容放电器件选择?

楼主:
图中S1断开时,C1对光敏二极管D1的光照电流进行积分,光敏二极管的光照电流大约在nA级,C1右端电压可从偏置电压0.5V上升至5V,这个电压取决于积分时间长短。然后S2闭合,将电压传递给C2后,S2断开。此时S1再闭合,实现对积分电容C1清零后再断开,接着开始下一次光照电流积分。现在请问,工作频率几MHz的话,S1、S2使用什么器件比较好?若用mosfet的话,其漏电流有pA级的吗?而且控制电压不好产生?是否还有其他更方便的器件,请大家指教!谢谢!!!

电路

电路

网友A(2017-07-10):
我想问一下你C2多大,D3的型号。

楼主:
D3准备用OPA140,C2准备用1nf。

网友A:
低电流的情况下很多是用机械开关了,但是你这个速度那么高,能不能把电流放大了再做积分?

网友B:
不要自己整,整不好的。建议买现成的,如果我没有记错,TI的,IVC102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似乎一直可以到100fA级别

楼主:
主要是这种电路的开关不太好找,找了一个ti的CSD13380F3,漏电流小于25nA。感谢5楼的,我去看看IVC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