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正常运行的电机加入发声实现。

楼主(2017-07-10):
(无正文)

网友A:
要产生噪声?
那你的PWM频率调高,或调低就会有效果了;
还有改成方波驱动,也能产生声音;

或者你高速转的时候,再来个电子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产生噪声?
那你的PWM频率调高,或调低就会有效果了;
还有改成方波驱动,也能产生声音;

是类似蜂鸣器的效果,为了替代蜂鸣器

网友B:
可以变机械振动为声音

网友C:
直接叠加音频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叠加音频信号就行了

如何叠加,隔几个载波加入一段发声?
1、一个FOC载波,一个发声载波,发声结束后,全FOC载波;
2、n个FOC载波,一个发声载波,发声结束后,全FOC载波;
3、n个FOC载波,m个发声载波,发声结束后,全FOC载波;

这样吗

网友D(2017-08-18):
恐怕不行

网友D:
只能在没有运转的时候发生,比如航模电调,自检就会发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