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电路的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10):
TLV3501已经是很高速的比较器了,按照规格书是可以处理80MHz信号的

网友B:
PCB排版还是很重要。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3501已经是很高速的比较器了,按照规格书是可以处理80MHz信号的

但是我连接出来的仿真图是这样的: F:\electric file\1.png感觉波形不够理想,不知道能否改进一点,原理图如下F:\electric file\2.png 另外tlv3501能够处理80MHZ以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排版还是很重要。参考下图:

但是我是在仿真器上仿真出来的,频率高了效果就不大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在仿真器上仿真出来的,频率高了效果就不大好了。

楼主还是拿芯片实际测试吧
80MHz以上频率的信号没办法保证了

网友B:
比较器仿真输出5MHz波形还可以。

网友C:
按理低频缓变的输入信号才容易出问题。

楼主:
5M的确实可以,高了好像就不行了?另外想问,这是用的multsim仿真的吗?我在multsim中找不到tlv3501的芯片,这个是怎么找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拿芯片实际测试吧
80MHz以上频率的信号没办法保证了

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5M的确实可以,高了好像就不行了?另外想问,这是用的multsim仿真的吗?我在multsim中找不到tlv3501的芯片 ...

我用的是Multisim14.0,是有TLV3501这个芯片的,另外想问一下楼主,楼主实际测试芯片了吗,5M以上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E:
高频仿真不一定准    与模型有关

建议搭电路实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