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大家对单板计算机的定位和看法如何

楼主(2017-07-10):
现在新兴产业发展各样化,就连嵌入式领域也出现了一种成为单板的计算机,大家对这类板卡的定位和看法如何?比如树莓派、香蕉派、香橙派、PCduino、Beaglebone、小米松果、DragonBoard 410等等。从现在观察到的应用起来大多数温湿度采集、小型web、飞行器、摄像机、智能影音……其实这些都没有突出他们的优势。作为仪器仪表单片机总够了。作为医疗终端单片机也可以了,作为飞行器ARM也足够了,对速率要求严格的FPGA也足够了,像这个单板往往在中间。最为过度的话,用相关开发板也可以了。反而这种单板都是艺术细胞。追求的是啥子。以上个人观点,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有一定实用的,系统级的开发板

网友B:
别乱用名词,“单板计算机”或者说“单板机”是有特指的。早期计算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即使是所谓小型计算机,主机也动辄要占用一间房间,至少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柜。1980年,一种基于Z80处理器的简易计算机系统进入中国,该系统在一块PCB上安装了一部计算机的所有基本部件,包括处理器、存储器、IO接口等,所以被称为“单板机”。国内仿制了该机,生产厂家不少,最有名的就是TP801,这个型号在一定年龄以上的电子工程师、程序员和计算机技术爱好者中一定是如雷贯耳。几年后,当Intel8031/8051进入中国时,因TP801等单板机的巨大影响力,MCU从此被误称为“单片机”。单板计算机/单板机、单片计算机/单片机都是不严谨的称法,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应尽量避免使用,而楼主所及在国外被称为“通用瘦计算机系统”,在国内常被称为“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后者当然也是不严谨的称法。
通用瘦计算机系统有其意义,这类平台要解决的不是批量产品而是零星搭建的实验平台或临时应用的工程平台,另外也是不错的教学平台,所以在西方还是很流行的。中国为啥不流行?去大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我有个朋友,他用几百元的手机做主控,人机交互界面有了,和上位机通讯也没问题,外设全都通过蓝牙或WIFI和手机通讯,要采集温度、压力啥的都没问题,输出通过蓝牙,然后转成IO输出,电源电路也有了,后备电源也有,除了手机本身的稳定性不是很好,用手机做平台,几乎是全能的。

楼主:
哈……手机简直全能了,这两年手机开发的各种智能

网友D:
那个chunyang说的对